[求助] 请问TSMC28nm如和修改finger spacing

楼主(2020-07-28):
如图,在管子设置里这一项是灰色的不能修改

网友A:
这个没法修改,是固定死的;设计规则里面core poly space固定100nm;

如果加上dmy_sch这层layer,space可以是100/105/110三种,但这个只是为了std cell的multi channel准备的。有专门的EB去调整,利用poly space effect。

标准的analog电路只允许一种SPACE,这个是HKMG工艺的特殊性要求的。比较特殊的两种情况,一个是ESD管子,space是0.32还是0.36来的,还有一个是PP_PUSH增强的RFMOS,space固定0.18(但沟道长只支持0.03)。

不同的SPACE都要配合专门的工艺去调整的。

网友B:
28HK 工艺限制,gate pitch是固定的,不能修改。
当length大于某个值的时候就可以改了,但是有最小spacing的限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8HK 工艺限制,gate pitch是固定的,不能修改。
当length大于某个值的时候就可以改了,但是有最小spacing ...

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法修改,是固定死的;设计规则里面core poly space固定100nm;

如果加上dmy_sch这层layer,space可 ...

原来是这样 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