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大家都用的什么软件画出的这样图

楼主(2020-07-28):
RT:请问大家都用的什么软件画出的这样图。我看到有大佬说是在visio里面,但是我怎么没找到相关的库呢。

网友A:
库需要自己在网上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库需要自己在网上度

原来如此,谢谢!

网友:
论坛里你搜搜 肯定有

网友:
库是自己做的

网友:
如果是visio专业版,那就在工程-->电气工程里面找,下面有基本库,三极管和数字逻辑库。如果样式也要一样的,那就只能自己找相应的库了。

楼主:
感谢大家,已经找到。需要的请自行下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