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ols.lnx86/dfII/bin/64bit/virtuoso: symbol lookup error: ../ic618/tools.lnx86/dfII/bin/64bit/vi...

楼主(2020-07-28):
运行virtuoso 报错  tools.lnx86/dfII/bin/64bit/virtuoso: symbol lookup error: /home/eda/cadence/IC618/ic618/tools.lnx86/dfII/bin/64bit/virtuoso: undefined symbol: _ZTIN12OpenAccess_425oaPolicyViolationObserverILj1EEE
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在环境中unset OA_HOME,configure时使用原本的OA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环境中unset OA_HOME,configure时使用原本的OA库

真的可以了 大神谢谢你!!

网友(2024-03-17):
啊 怎么做呀 没看懂呢

网友(2025-09-16):
...
我这边先是运行报:/opt/cadence/ic618.340/tools.lnx86/dfII/bin/64bit/virtuoso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oaPrivateCDS.so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后来在目录/opt/cadence/ic618.340/oa_v22.60.091/lib/linux_rhel60_64/opt/liboaPrivateCDS.so
下找到了这个库文件,加到了LD_LIBRARY_PATH路径里面
再运行就报:/opt/cadence/ic618.340/tools.lnx86/dfII/bin/64bit/virtuoso: symbol lookup error: /opt/cadence/ic618.340/oa_v22.60.091/lib/linux_rhel60_64/opt/liboaPrivateCDS.so: undefined symbol: _ZNK12OpenAccess_413oaSessionData12getSchemaRevEi
这个错了。。。
.cshrc文件里面已经注释掉OA_HOME变量了,还是老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