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etal 按数列偏移一定数值

楼主(2020-07-29):
求助,请问一下,metal是斜线,每两根之间相差同一数值,到一定数量后就刚好成直角,有快速实现的方法吗?

网友A:
使用Align功能可以实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Align功能可以实现的

Align实现不了,因为是斜的,不是方的

网友B:
找你们公司CAD 写

网友C:
可以用bus线生成,F3设置下宽度和距离,像画path线一样画就可以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用bus线生成,F3设置下宽度和距离,像画path线一样画就可以了

BUS也只能画平行线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你们公司CAD 写

小公司,没有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BUS也只能画平行线吧

两边是斜线,不是平衡的,相邻之间成数列递增相同的角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US也只能画平行线吧

可以的,正常的path线可以画成45度线,这个同理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两边是斜线,不是平衡的,相邻之间成数列递增相同的角度

path线会画45度角吧,bus线同理,如果画不出来,那就是没有设置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ath线会画45度角吧,bus线同理,如果画不出来,那就是没有设置好!

我使了下,BUS画平行折线是没有问题,但是画等比例角度的扇形射线是不行的,请大神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ath线会画45度角吧,bus线同理,如果画不出来,那就是没有设置好!

45度可以,但是我要的是68/68.5/69/69.5·····一直到90度,这个就麻烦,而且左右两边的线不是平行的

网友:
请问 [偏移一定数值] 是指偏移相同的角度吗?[一定数量] 是指多少数量呢?需要可以自定义的数量然后自动去计算偏移角度吗?

很好奇再问一下是什么器件用到这种图形呢?

是不是同原点同长度的线段排列成一个扇形?类似下面这种

楼主:
是平行四边形类 的偏斜,比如,上方两个角的坐标不变,下方的每个偏移0.1um或者更多。不是器件的是PAD排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