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SPICE 求助

楼主(2020-07-29):
edsp  vdp  0  vdn  0  -1 $ reflect drain voltage
请问这个函数怎么解释啊,谢谢

网友A:
不是函数,压控电压源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函数,压控电压源罢了

怎么解释呢??

网友B:
volt control source

output vdp

in  vdn

vdp = - vdn

HSPICE

Linear
Exxx n+ n- [VCVS] in+ in- gain [MAX=val] [MIN=val]
+ [SCALE=val] [TC1=val] [TC2=val] [ABS=1] [IC=val]

Polynomial (POLY)
Exxx n+ n- [VCVS] POLY(NDIM) in1+ in1- ...
+ inndim+ inndim-TC1=val [TC2=val] [SCALE=val]
+ [MAX=val] [MIN=val] [ABS=1] p0 p1… [IC=val]

Piecewise Linear (PWL)
Exxx n+ n- [VCVS] PWL(1) in+ in- [DELTA=val]
+ [SCALE=val] [TC1=val] [TC2=val] x1,y1 x2,y2 ...
+ x100,y100 [IC=val]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olt control source

output vdp

谢谢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