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带源极负反馈CS电路的噪声分析

楼主(2020-07-29):
关于拉扎维课本中的第七章习题7.6(a)中,我知道大概的思想就是将各个器件的热噪声等效到输出端,然后除以增益就得到输入参考热噪声电压。但是在这个题里面,源极电阻Rs是如何等效到输出端的我不太理解,为什么要用Rs的噪声电流源乘以后面括号中的阻抗,希望有人能帮忙解释一下,不胜感激!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答案

答案

网友A:
是不是共栅极的增益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共栅极的增益啊

对,是共栅级的增益,那应该就是在栅端的电阻等效噪声4KTRs作为共栅级的输入噪声,然后乘以共栅级增益等效到输出端。

网友:
确定是共栅级增益?

网友:
从另一种思路思考,Rs的噪声等效到输入端正好是除以一个源级跟随器的增益。自然在Rs上的电压噪声4KTRs等效到输入端就近似为4KTRs了,前提是Rs不能太小

网友(2020-09-23):
电阻热噪声等效成电流后,电阻和MOS管的阻抗1/gm分流,流入MOS管的电流才是等效到输出的噪声电流

网友(2021-07-25):
怎么能是共栅级的增益呢,6楼说的分流是一楼计算过程的正解。5楼说的通过源随器计算等效到输入的大小感觉很赞,方便理解。

网友(2021-09-03):
感觉三楼说的也有道理,把电阻Rs的噪声电压等效成共栅管的输入,乘以共栅级的增益就等效成了输出噪声电压,然后再除以增益。

网友(2024-06-06):
我的理解是电流分流,4kT/Rs在Rs和1/gm上分流,流到1/gm路的就是Rd的电流,再乘RD的平方就是输出噪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