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questasim仿真时delta cycle问题

楼主(2020-07-29):
仿真1:
`timescale 1ns/1ns
module test;
    bit clk1;
    bit clk2;
    bit rst_n;
    logic [7:0] d1;
    initial begin
       forever #5 clk1 <= !clk1;
    end
    //generate clock clk2
    always @ (clk1) clk2 <= clk1;
    initial begin
        #10 rst_n =0;
        #20 rst_n = 1;
    end
    //counter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1, negedge rst_n)begin
        if(!rst_n) d1 <= 0;
        else    d1 <= d1 + 1;
    end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1)
        $display("%0t ns clk1_d1 value is 0x%0x",$time, d1);
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2)
        $display("%0t ns clk2_d1 value is 0x%0x",$time, d1);
endmodule
仿真打印结果:45ns时:clk1采到1,clk2采到2.

仿真波形:打开delta cycle观看波形中可以看到,clk1确实采到了1,clk2采到了2.

仿真2:在仿真1的基础上,将组合逻辑都用阻塞赋值方式。
仿真结果:45ns时,clk1采到的是1,clk2采到的也是1
仿真波形:打开delta cycle观看波波形于仿真1的波形是一样的。clk1采到的是1,clk2采到的是2

问题:1.仿真器(仿真2)打印出的结果是为何仿真波形不一致?
         2.组合逻辑用非阻塞赋值(仿真1)和组合逻辑用阻塞赋值(仿真2)在仿真器层面上有何却别,为何两者的波形即使是在delta cycle观察还是一样的?

网友A:
建议去看看不同时间片仿真器处理的顺序。也了解一下$display,$strobe和$monitor执行的顺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去看看不同时间片仿真器处理的顺序。也了解一下$display,$strobe和$monitor执行的顺序。 ...

好的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