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icc做check_library的时候,出现了问题

楼主(2020-07-29):
各位大哥帮忙看一下
check_ibrary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:
1、Warning: target_library "tcb018gbwp7tlt_ccs.db tcb018gbwp7twc_ccs.db" ignored when -logic_library_name is specified

     Warning: link_library "* tcb018gbwp7tlt_ccs.db tcb018gbwp7twc_ccs.db standard.sldb dw_foundation.sldb" ignored when -       logic_library_name is specified

2、Warning: List of cells with mismatched or missing attributes in logic libraries (LIBCHK-311)
这个下面好像是列举了10个有问题的cells

3、Warning: List of pins with mismatched or missing attributes in logic libraries (LIBCHK-321)
这个下面列举了好几页的pin的问题

4、Library 1 is non-pg_pin library.
Library 2 is non-pg_pin library.

5、Warning: slew/load index mismatches found.

6、Warning: List of inconsistent power models. (LIBCHK-341)
这个下面列举了三个

7、Number of cells checked                      560
Number of cells pass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8
缺了两个

8、Number of cell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:       1 (out of 1120)

9、Information: List of physical only cells (LIBCHK-119)
下面列举了7个filler

10、Warning: List of cells with cell_footprint attribute (LIBCHK-215)
下面又是好几页的列表

11、Logic vs. physical library check summary:Number of cell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:       1
Information: Logic library is INCONSISTENT with physical library (LIBCHK-220)

12、Warning: The library is missing signal EM data.

13、Warning: The library is missing antenna rules.  (LIBCHK-116)
   No cells are missing antenna properties in the library.

14、Error: Mismatched and missing data found. Please refer to LIBCHK-122.  (LIBCHK-101)

15、Warning: Layer 'METAL1' has a pitch 0.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-to-via pitch 0.535. (TFCHK-049)
Warning: Layer 'METAL2' has a pitch 0.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-to-via pitch 0.61. (TFCHK-049)
Warning: Layer 'METAL5' has a pitch 0.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-to-via pitch 0.61. (TFCHK-049)
Warning: Layer 'METAL6' has a pitch 0.9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-to-via pitch 0.95. (TFCHK-049)
Warning: Layer 'METAL3' has a pitch 0.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.12 or tripled pitch 1.68. (TFCHK-050)
Warning: Layer 'METAL4' has a pitch 0.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.12 or tripled pitch 1.68. (TFCHK-050)
Warning: Layer 'METAL5' has a pitch 0.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.12 or tripled pitch 1.68. (TFCHK-050)
Warning: Layer 'METAL6' has a pitch 0.9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.12 or tripled pitch 1.68. (TFCHK-050)
Warning: CapModel sections are missing. Capacitance models should be loaded with a TLU+ file later. (TFCHK-084)

最好报的是0
#END_CHECK_RAIL_DATA

#END_CHECK_LIBRARY

0

刚开始做数字,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,我们老师做射频的,所以遇到问题也没有人可以问,希望各位大哥能抽出一点时间,帮忙解答一些,小弟不胜感激

网友A(2020-12-24):
楼主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

我问了供应商,最后没有管
warning不用管
那个错误貌似是因为逻辑库与物理库对不上
逻辑库少了个tapcell,因为这个衬底接触单元只有布局布线的时候才用到,所以逻辑库没有也是没有问题的
你的问题还是看看具体错误吧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问了供应商,最后没有管
warning不用管
那个错误貌似是因为逻辑库与物理库对不上

好的,谢谢楼主。

网友B(2022-01-05):
引用 楼主:
我问了供应商,最后没有管
warning不用管
那个错误貌似是因为逻辑库与物理库对不上

请问那是物理库有问题吗?需要修改物理库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那是物理库有问题吗?需要修改物理库吗

物理库最好不要自己改,你问问供应商,warning应该可以忽略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物理库最好不要自己改,你问问供应商,warning应该可以忽略的

好的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