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基准的电源抑制比带宽都比较窄

楼主(2020-07-29):
请问一下为什么基准PSRR的稳定带宽均较窄,中高频时PSRR性能恶化严重,谢谢各位

网友A:
里面的运放带宽不需要做的比较高,所以高频psr会差。
然而可以加个电容解决,一般中频会有个突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里面的运放带宽不需要做的比较高,所以高频psr会差。
然而可以加个电容解决,一般中频会有个突起。 ...

感谢感谢,我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基准是不是只是对低频时的PSRR有要求,而对带宽这个参数要求不是很高,感觉大家都没有针对这个参数进行修改,谢谢

网友(2020-11-27):
引用 楼主:
感谢感谢,我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基准是不是只是对低频时的PSRR有要求,而对带宽这个参数要求不是很高,感 ...

个人感觉应该是的,交直流转换,一般是前级整流,会有工频60Hz的干扰,然后DCDC变换一般可能几十K,100k或最多到几百k吧,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直流电池的话我就不太清楚,但是个人感觉还是不会很大。

网友B(2021-09-03):
引用 网友A:
里面的运放带宽不需要做的比较高,所以高频psr会差。
然而可以加个电容解决,一般中频会有个突起。 ...

小弟最近也在做关于psrr的东西,请教一下为什么高频psr会变差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弟最近也在做关于psrr的东西,请教一下为什么高频psr会变差呢?

环路增益下降了

网友:
基准不驱动电流,高频psr,加一个RC就解决了。

网友(2023-06-30):
高频有极点开始分流了,运放的增益下降

网友:
运放带宽本来就不高,中高频增益掉的又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