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INFET 工艺里面CutOD是干嘛用的

楼主(2020-07-29):
请大牛门帮科普一下?

网友:
cut 呀, od被这一层cut断开

网友A:
形成FIN的时候,是GLOBAL的,就是整片的形成,但是只有形成器件的也就是画OD的地方才是需要的FIN。

其他的地方,是要被拿掉的,所以就有了corase cut和fine cut,T的里面叫COD_H/COD_V其实是有点迷惑性的。

简单的说, CUT OD就是把不需要的FIN给去除的图形。

网友(2020-09-18):
COD 就是不需要做有源区的地方必须添加?

网友B(2021-02-05):
引用 网友A:
形成FIN的时候,是GLOBAL的,就是整片的形成,但是只有形成器件的也就是画OD的地方才是需要的FIN。

其他的 ...

所谓形成器件的地方是指哪里,不形成器件的地方是指哪里?GDCAP、GFILL肯定是形成器件的地方,那DCAP,FILL,HALO(就是什么都没有,连Fill cell都没有的地方)就是不需要做器件的地方,就是需要加CutOD的地方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所谓形成器件的地方是指哪里,不形成器件的地方是指哪里?GDCAP、GFILL肯定是形成器件的地方,那DCAP,FIL ...

你可以理解为没画OD的地方,都是要CUT掉的。

因为在形成FIN的过程种,是整片都形成的。

网友:
请教大牛,有什么资料介绍一个标准单元的各层layer吗?并加以注释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理解为没画OD的地方,都是要CUT掉的。

因为在形成FIN的过程种,是整片都形成的。

DCAP cell 和 FILLER CELL 内部也是MOS 管吗?从哪里可以获取相关资料了解一个标准单元的内部信息?请大牛不吝赐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CAP cell 和 FILLER CELL 内部也是MOS 管吗?从哪里可以获取相关资料了解一个标准单元的内部信息?请大 ...

DECAP CELL基本有管子,FILLER看画法和大小,不一定。

你如果设计用到了这些CELL,直接去打开看GDS就好了啊,不然从哪里了解。每家VENDOR的实现都有点差异的,你用那家的库,就直接看GDS就好了啊。

网友C(2021-03-30):
没那么复杂,第一个是SADP工艺里面形成的Fin都是一个围绕line的环状fin,所以必须要两头切掉(Cut)。第二个是Fin因为U%很重要,所以layout几乎都是均匀排布的,但是实际上很多用不上,所以再把它cut掉。第三个SADP一般default都是做成很长的,可以通过Fin Cut把它切成好几段你想要的transistor。

网友(点评):
感谢大佬的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那么复杂,第一个是SADP工艺里面形成的Fin都是一个围绕line的环状fin,所以必须要两头切掉(Cut)。第二个 ...

还有就是SADP吃出来的Fin默认都是偶数个,但是你不会刚好那么巧都是用得上的,多余的就是要cut掉。

网友(2024-12-06):
引用 网友A:
形成FIN的时候,是GLOBAL的,就是整片的形成,但是只有形成器件的也就是画OD的地方才是需要的FIN。

其他的 ...

Thank you very much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