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zynq7000 方案请大神路过解惑

楼主(2020-07-29):
问题描述:
前有个板子是altera,实现的抓取摄像头dvp数据到ddr,然后通过i2c slave dump pc master,问题来了,由于现在要换数据源mipi模组,但是altera板子没有mipi phy,
所以目前还有个板子是zynq7000,想借用里边的mipi phy来实现这个功能,但zynq7000 架构资源都挂在了ps端,pl端没有ddr可用,看到过一个工程是通过 PL 引到ps 端的ddr但是ddr数据怎么dump上,这个没有做到,有问过又要将ps端数据转到pl端,再在pl端写个i2c slave串口dump到pc,但是整个逻辑我还是太弱,实现不来。

简单点现在想通过pl端采集mipi摄像头的数据,通过axi 线连到ddr,再想通过 ps端外设i2c cpu干涉直接dump到pc端,这样的思路有可行方案吗?
这整个设计要怎么弄才可以呢?
刚了解zynq,大神们路过给点指导,谢谢了

网友:
方案是可行的,先把数据缓存到DDR颗粒内,再通过I2C慢慢上传。但瓶颈在于I2C总线,速度太慢了。
为啥不用USB上传?

网友:
可行,但瓶颈在于I2C,速度太慢了。
为啥不用USb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