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

楼主(2020-07-29):
请问一下最上面的两个电阻的作用,对电路的噪声与匹配性有什么影响吗

网友A:
匹配性更好,噪声更低。gray 书里电流镜里有讲对匹配的影响,噪声可以再sansen 噪声哪一张查到结论。

网友B:
做ADC reference buffer是吧?这个不好用,放弃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匹配性更好,噪声更低。gray 书里电流镜里有讲对匹配的影响,噪声可以再sansen 噪声哪一张查到结论。 ...

找到了,减小噪声是没想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做ADC reference buffer是吧?这个不好用,放弃吧

有更好方法吗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