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中的两级运放做stb仿真时出现这个问题

楼主(2020-07-29):
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

楼主:
求助大佬

网友:
你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有可能你的管子参数没设对,或者是补偿不够,把弥勒电容加大试试。应该要把电路原理图贴出来哦,大家才能给你找找原因

网友:
你没有用log scale。。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谢谢大佬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谢谢大佬们

z怎么解决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