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AR ADC 比较器

楼主(2020-07-29):
SAR ADC中,DAC电容阵列的输出,即比较器的输入之差已经小于0.5LSB了,比较器的比较结果还重要吗?误判的话对ADC性能有什么影响?

网友A:
这时候输入信号小于量化误差了,如果比较器是零失调的话,当然就不代表任何意义了。但是比较器总是会有offset的,这时候比较器输出的结果仍然能说明比较器对整体ADC信噪比的影响。在仿真比较器offset的testbench中,输入信号大都是这样给的,然后通过统计计算比较器正确翻转的概率密度函数,从而推导出比较器的offset。

网友:
理想的ADC量化误差范围为0.5lsb。如果你的比较器不能分辨0.5lsb的误差,那就意味着你的量化误差在增加。所以信噪比也是要下降的。

网友:
理想ADC的量化误差是±0.5lsb。如果误差已经小于0.5lsb,这时不能分辨没什么影响。
如果不能分辨0.5lsb以上的误差就会影响SNR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时候输入信号小于量化误差了,如果比较器是零失调的话,当然就不代表任何意义了。但是比较器总是会有of ...

对于这种每个周期产生1bit比较结果的sar逻辑,offset不会对ADC的动态性能有任何影响吧?因为offset是固定的啊,相当于你可以认为比较器是零失调,但输入信号有个整体偏移,这为什么会影响ADC的性能?
另外,比较器的offset仿真有那么复杂么?比较器差分输入一个慢斜坡信号和一个固定信号,输出翻转时刻的差分输入值就是offset,用蒙特卡洛统计一定次数的结果就能知道比较器offset的情况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于这种每个周期产生1bit比较结果的sar逻辑,offset不会对ADC的动态性能有任何影响吧?因为offset是固定 ...

agree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于这种每个周期产生1bit比较结果的sar逻辑,offset不会对ADC的动态性能有任何影响吧?因为offset是固定 ...

Offset有静态的部分,也有动态的部分,来源于开关和Latch的动态过程中不均衡的部分。

Offset的仿真方法,确实不止一个,文献中有那么几个不同的方式方法。看你用哪一个来仿真,时间和复杂度精确度也是不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时候输入信号小于量化误差了,如果比较器是零失调的话,当然就不代表任何意义了。但是比较器总是会有of ...

您说的“在仿真比较器offset的testbench中,输入信号大都是这样给的,然后通过统计计算比较器正确翻转的概率密度函数”不太明白,有相关参考论文吗?另外对于比较器出现这种误判情况,有什么优化方法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说的“在仿真比较器offset的testbench中,输入信号大都是这样给的,然后通过统计计算比较器正确翻转的 ...

比较器的动态offset本身就是应该从统计的角度去评估的,所以对于幅度很小的输入信号,不是比较器正确反转或者误反转一两次就说明什么误判了。这里面没有误判。如果把比较器的翻转概率密度函数归一化的话,那么这应该是一条通过原点的直线,斜率为1. 也就是说offset的均值为0,标准方差为1. 偏离这个归一化的理想曲线到了什么程度,就是评估比较器实际offset的结果。 在设计实践中也是应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评估的。如附图,一个简单的比较器的仿真数据通过MATLAB处理后得到的offset评估结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器的动态offset本身就是应该从统计的角度去评估的,所以对于幅度很小的输入信号,不是比较器正确反 ...

最后计算所得的mean值就是比较器的offset是吗?

网友A:
对的,Mean值就是统计意义上的失调误差平均值,斜率值是统计意义上的失调误差的标准方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的,Mean值就是统计意义上的失调误差平均值,斜率值是统计意义上的失调误差的标准方差。 ...

感谢,学习了

网友(2023-04-11)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器的动态offset本身就是应该从统计的角度去评估的,所以对于幅度很小的输入信号,不是比较器正确反 ...

请问这张图里面的 sigma和mu是如何计算出来的,为何不是对应直线的斜率和截距?搞的有点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