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测试 逻辑分析仪异步采样

楼主(2020-07-30):
想问下各位:测试ADC时,发现时钟输出有些问题。接到逻辑分析仪上没办法实现 同步采样(设计问题,暂时没法解决)。
直接用逻辑分析仪上的时钟去 异步采样ADC的数字输出码,但发现逻分的时钟只有 特定的几个,比如 1n  2n 10n 20n等,  但我的ADC设计是12b 200MS/s SAR,实际比较器能跑到190MS/s,用逻分去异步采样的话,也就只能用逻分的10ns时钟去采样100MS/s采样率的ADC设置。 往更高速采样率,比如100-190MS/s ,有什么办法去测试呢?
我目前想到的可能性:
1、用最高的1ns时钟去采样,如果测200MS/s采样率时,相当于一个码会重复采集5个点,之后再用matlab 处理下就行。  但我发现这样采样的话,踩错的码的长度可能超过了5个点,那这些错的码怎样去做后面的数据处理?
2、听说还可以用FPGA采集数据,想问下它的时钟可以任意设置的吗?使用上还有那些要注意的?

网友:
第一种办法可行啊,数据处理并不复杂,写一个滤波器对数据处理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或者你用200M的频率在不同的起点做抽取。如果时钟频率够准确,按理来说也能抽到很多个信号周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或者你用200M的频率在不同的起点做抽取。如果时钟频率够准确,按理来说也能抽到很多个信号周期。 ...

感谢回复,滤波器的做法,我后面试试看。

你说的第二点,设置不同的采样起点,这个我在逻分上好像没找到类似的功能。但我调整电路 数字码的延迟 或者 多次reset,发现采样出错的情况几乎没有改善。(原理上应该变了采样起点,但似乎逻分做了某种同步再采样,消除了我手动调采样时刻的效果)

网友A:
我的意思是你用逻分直接采,将到的数据再按照200M的速率抽取一下,抽取数据时在不同的起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你用逻分直接采,将到的数据再按照200M的速率抽取一下,抽取数据时在不同的起点。 ...

你意思是先用逻分的高频时钟去踩信号,再用信号频率去抽取。这样的话,低频去抽取高频会出现miss code,更换不同的起点,再数据滤波对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意思是先用逻分的高频时钟去踩信号,再用信号频率去抽取。这样的话,低频去抽取高频会出现miss code, ...

对的,你看看两个频率精度是否足够。
另外,这样抽完就不用滤波了,你已经降采样到nyquist了。

网友(2023-04-01):
您好,可以请教一下第一种办法,您是如何如何用matlab处理的嘛,我没有看懂下面用滤波器处理数据的意思。

网友(2023-10-11):
您好,我想请问一下,ADC测试里,逻辑分析仪同步采样和异步采样的区别,同步采样是会更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