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bindkey

楼主(2020-07-30):
请问各位大神,我设置了MARKNET的快捷键,重新打开virtuoso还是有部分lib里的layout不能用快捷键Marknet,这是为啥?

网友A:
确定一下connectivity ->Nets ->Mark 有设置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定一下connectivity ->Nets ->Mark 有设置上?

批注 2020-07-30  显示是设置好的,按9是能显示图标的,但是无法点亮任何东西,最关键的是只有一个lib不能操作,其余都是可以操作的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显示是设置好的,按9是能显示图标的,但是无法点亮任何东西,最关键的是只有一个lib不能操作,其余都是可 ...

Mark Net跟技术库有关系,你的这个库所用的技术库是不是跟其他的不一样? 选Mark后,按F3,弹出MarkNet Option,设置里面的connect相关信息试试。

网友B(2024-01-24):
楼主能分享一下设置MARKNET的代码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能分享一下设置MARKNET的代码吗

leHiMarkNet()

网友:
最好一个virtuoso对应一个工艺,多种工艺有可能会冲突识别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