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问一下大公司里面的模拟部分一般用多少纳米的工艺?

楼主(2020-07-30):
如题,有点好奇

网友A:
数字比重大的芯片,线宽是由数字决定的,模拟部分只不过采用该工艺下的IO类型器件来做而已。
比如40nm工艺,数字用40nm 1.1V器件做,模拟依旧可以用3.3v器件做,线宽大约0.5um左右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数字比重大的芯片,线宽是由数字决定的,模拟部分只不过采用该工艺下的IO类型器件来做而已。
比如40nm工艺 ...

  不知道有没 "书"专门 写 90nm 模拟 端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