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新人求助,DC的面积报告怎么看啊

楼主(2020-07-30):
大哥们,小弟初学dc, 第一次跑soc级的综合,感觉面积的值不太对啊,area算出来是1368万,库里的NAND2X1的area是9.979,那这样gate count岂不是137万门,我虚拟机给了12G内存,跑了6个小时就跑完了,这个数量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啊 69HI5[V]QD[0RYLLZUO(QCN.png %NFUK)6JU6)GUS[DUJ3]F7P.png

网友A:
soc 这规模是不是太大了,面积大成这样,后端能实现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oc 这规模是不是太大了,面积大成这样,后端能实现吗

我也很纳闷啊,比预期的大了50倍,这有可能是我综合过程出的问题吗,还是设计的问题

网友B:
应该是设计问题。你报一下cell以及单元层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设计问题。你报一下cell以及单元层次。

report_cell了一下发现IMEM和DMEM模块里各有4个2k的RAM,各占了600多万的area。我是直接用standcell的库进行综合的,这综合出来RAM应该是寄存器阵列吧?请问前辈们在综合的时候一般是怎么对RAM进行处理的啊?直接用standcell综合出来好像有点离谱啊

网友B:
RAM采用memory compiler生成。肯定不能综合出来的。那样会很大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report_cell了一下发现IMEM和DMEM模块里各有4个2k的RAM,各占了600多万的area。我是直接用standcell的库 ...

memory 哪能用stdcell综合呀, dc居然没爆掉,能综合出来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report_cell了一下发现IMEM和DMEM模块里各有4个2k的RAM,各占了600多万的area。我是直接用standcell的库 ...

你这个2K的RAM是不是还是2K byte啊,否则也不该这么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2K的RAM是不是还是2K byte啊,否则也不该这么大

对啊,2k byt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AM采用memory compiler生成。肯定不能综合出来的。那样会很大的。

原来如此,学习了,谢谢老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来如此,学习了,谢谢老哥

用SRAM最少比用寄存器直接综合小6倍呢,这个差别太大了,并且用寄存器回头你PnR走线都走不开

网友:
请问 Memory Compile 具体怎么用呢?

网友(2022-03-09):
小白请教为什么Number of cells≠Number oc combinational cells + Number of sequential cells ????困惑

网友D(2022-07-11):
请问一下这个Total cell area的单位是什么?是um^2吗?

网友(2023-12-27):
同问面积单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一下这个Total cell area的单位是什么?是um^2吗?

同问面积单位是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