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仿真故障

楼主(2020-07-30):
执行vcs产生的simv文件的时候出现错误,提示下面的信息。请问怎么解决。

网友A:
ler.c的1115行是啥?一个断言吗?怎么是C语言的代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r.c的1115行是啥?一个断言吗?怎么是C语言的代码?

我也不清楚。但是看下面的提示好像是simv文件有问题。

网友A:
不是,是告诉你遇到断言出错,就停止了。你要根据波形或者调试信息来看看为什么这个断言出错。你的代码里面用了c语言。你不知道吗?你只负责跑仿真,不管代码开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,是告诉你遇到断言出错,就停止了。你要根据波形或者调试信息来看看为什么这个断言出错。你的代码里面 ...

我也没用到这个文件。我在目录下也找不到这个.c 文件。用了.v .sv文件,应该是 .sv 文件里面有点问题。后面重新写了下.sv就没这个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