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仿真PLL相位噪声PFD+CP+LPF中环路滤波器怎么接?

楼主(2020-07-30):
PLL的相位噪声,看EE536的资料,是把PFD+CP+LPF作为一部分,VCO作为一部分,Divider作为一部分。一、关于PFD+CP+LPF部分,不确定的地方。

如图的问题:
问题1.环路滤波器到底加不加在输出?为什么不直接用环路滤波器来带着仿tstab然后接着做pss+pnoise?
问题2.这个tstab是电容电压稳定的时间吗?我仿的50us之后才基本稳定
问题3.图上说要把上升下降沿设成5ns,这个有必要吗?

网友A:
这个讲义怎么还汉化了,发出来给咱看看·····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讲义怎么还汉化了,发出来给咱看看·······

来回看着不大方便给翻译了下这个论坛有发,我再发下吧。就不发翻译的了。软件翻译的恐有不妥。

网友B:
我最近也在学习pll,看了论坛上的讨论,我的做法是PFD+CP+LPF一起仿真,得到LPF输出的噪声,用这个噪声乘上LPF到PLL输出相位噪声的传输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也在学习pll,看了论坛上的讨论,我的做法是PFD+CP+LPF一起仿真,得到LPF输出的噪声,用这个噪声乘上 ...

那个资料运用的就是这个方法,这个LPF这个地方他没说清楚,二阶环路滤波器有电阻,那也应该有噪声呀。不太清楚是不是带上了,都试了下,结果不一样。不知道那个tstab值影响大不大,文档说是看tran来得出tstab,因为接环路滤波器整体波形一直在下降,我就给了个小的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也在学习pll,看了论坛上的讨论,我的做法是PFD+CP+LPF一起仿真,得到LPF输出的噪声,用这个噪声乘上 ...

我暂时用LPF吧,您做的小数的PLL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个资料运用的就是这个方法,这个LPF这个地方他没说清楚,二阶环路滤波器有电阻,那也应该有噪声呀。不 ...

如果不带LPF仿真的话Chargepump输出应该接一个DC电压,大小设置为PLL稳定工作时Vctrol的值,然后pnoise仿真得到应该是噪声电流;

网友(2021-01-01):
引用 楼主:
那个资料运用的就是这个方法,这个LPF这个地方他没说清楚,二阶环路滤波器有电阻,那也应该有噪声呀。不 ...

楼主你好,你有没有对这个噪声做优化,我仿真出来1MHz处-154dBV/Hz,想再优化一点,可以给点建议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也在学习pll,看了论坛上的讨论,我的做法是PFD+CP+LPF一起仿真,得到LPF输出的噪声,用这个噪声乘上 ...

你好,你仿真有遇到lpf输出端电压不收敛的情况吗?

网友(2021-12-03):
还是没有明白LPF该怎么仿真?接什么呢?

网友(2022-07-28):
请问 怎么仿真PLL的整体 phase noise,你搞定了么?

网友:
请问PFD+CP+LPF的phase Noise是如何仿真的,谢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那个资料运用的就是这个方法,这个LPF这个地方他没说清楚,二阶环路滤波器有电阻,那也应该有噪声呀。不 ...

请问PFD+CP+LPF的phase noise如何仿真呢?
我仿真tran的时候,用同一个频率给PFD的输入,但LPF的输出一直在上升,最后到达电源电压了。
这是否意味着PFD+CP存在漏电,一直在给LPF电容充电?

网友E(2022-09-26)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也在学习pll,看了论坛上的讨论,我的做法是PFD+CP+LPF一起仿真,得到LPF输出的噪声,用这个噪声乘上 ...

我想问 那你PFDCP+LPF仿真的噪声是取A2/Hz还是dBA/Hz呢?或者是都可以?

然后您这个数据应该是导出来通过matlab来处理吧。

网友(2023-02-13)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你仿真有遇到lpf输出端电压不收敛的情况吗?

我也遇到了,楼上有解决吗?很奇怪的是,我的pll有些频率会收敛,有些就不会收敛,是tran仿真设置的问题吗?

网友F(2023-06-30):
引用 楼主:
那个资料运用的就是这个方法,这个LPF这个地方他没说清楚,二阶环路滤波器有电阻,那也应该有噪声呀。不 ...

您好,请问LPF应该如何单独仿真PN?

网友G(2023-10-10):
引用 网友F:
您好,请问LPF应该如何单独仿真PN?

请问LPF单独仿噪声有方法了吗,感谢回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个资料运用的就是这个方法,这个LPF这个地方他没说清楚,二阶环路滤波器有电阻,那也应该有噪声呀。不 ...

想问下楼主,这个问题解决了嘛?

网友(2023-11-20):
引用 网友G:
请问LPF单独仿噪声有方法了吗,感谢回复

不好意思,后期没有再关注这块的jitter了

网友(2024-01-18):
新手过来学习

网友H(2024-04-02):
引用 网友D:
请问PFD+CP+LPF的phase noise如何仿真呢?
我仿真tran的时候,用同一个频率给PFD的输入,但LPF的输出一直 ...

你好,请问解决了吗?我想问,做pnoise对CP+PFD+LPF的联合仿真时候,选择噪声类型是USB、LSB、AM还是PM,选择的单位是V^2/Hz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想问 那你PFDCP+LPF仿真的噪声是取A2/Hz还是dBA/Hz呢?或者是都可以?

然后您这个数据应该是导出来通 ...

你好,请问解决了吗?我想问,做pnoise对CP+PFD+LPF的联合仿真时候,选择噪声类型是USB、LSB、AM还是PM,选择的单位是V^2/Hz吗?

网友(2024-05-31):
引用 楼主:
来回看着不大方便给翻译了下这个论坛有发,我再发下吧。就不发翻译的了。软件翻译的恐有不妥。 ...

有用,收藏。

网友(2024-09-09):
引用 网友D:
请问PFD+CP+LPF的phase noise如何仿真呢?
我仿真tran的时候,用同一个频率给PFD的输入,但LPF的输出一直 ...

输入相差太大了?

网友(2025-03-05):
请问如果单独仿真LPF的噪声应该怎么仿啊,二阶LPF,RC串联并上一个C的那种

网友(2025-07-08):
引用 网友H:
你好,请问解决了吗?我想问,做pnoise对CP+PFD+LPF的联合仿真时候,选择噪声类型是USB、LSB、AM还是PM, ...

你好,请问你知道这个怎么选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