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求助

楼主(2020-07-30):
SAR ADC在采样切换时,输入信号会出现一个小的振荡,各位大神指导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?

网友A:
采用切换,是指什么?多通道吗?

网友:
最好把电路给出来,才好分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采用切换,是指什么?多通道吗?

采样切换指的是输入信号在采样关断时输入信号出现振荡,之前图中圈出的两个地方,第一个是采样信号的切换,第二个是输入信号,输入采用的是单通道输入

网友B:
输入信号是不是用运放来驱动的?如果是的话,采样开关断掉,放大器看到的电容负载突然减小,输出点的带宽上升,有可能会导致环路稳定性改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入信号是不是用运放来驱动的?如果是的话,采样开关断掉,放大器看到的电容负载突然减小,输出点的带宽上 ...

是的,输入信号是从运放处来的,但是 在仿真运放时没有出现振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输入信号是从运放处来的,但是 在仿真运放时没有出现振荡

运放做仿真的时候加上后一级的负载了吗?加了开关了吗?就算运放单独仿真没问题,加负载仿真也没问题,加上开关以后还是可能会出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