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O后仿输出波形的占空比变化很大

楼主(2020-07-30):
【求助】设计的一个用在PLL中的VCO。其中,VCO的延迟单元为差分结构,共四级,还有一级是将两端输出转为单端输出的模块,该VCO是一个压控振荡器。现在,前仿时,波形占空比为50.8%,后仿时,波形占空比为42%。仿真了几份寄生参数的网表(norc, r, c, rc, rcc),发现跟寄生电容有关系。请问,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改,让后仿的偏差减少一点。

网友A:
可以检查后仿版图差分走线是否match,抽取的寄生电容是否相同。

网友B:
频率受VCO中的C和L影响,后仿网表中引入了寄生电容,对C的影响大。可以增加VCO原有C的值,这样在后仿网表中,寄生电容的比例会减小,影响也就减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频率受VCO中的C和L影响,后仿网表中引入了寄生电容,对C的影响大。可以增加VCO原有C的值,这样在后仿网表中 ...

我使用的差分结构中,没有用到电感和电容,全部都是mos管,大致结构如下
请问,这种该怎么减小C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检查后仿版图差分走线是否match,抽取的寄生电容是否相同。

请问,是指每个延迟单元(差分结构)提取的寄生参数基本保持一致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的差分结构中,没有用到电感和电容,全部都是mos管,大致结构如下
请问,这种该怎么减小C?谢谢
...

你看一下你的可控电容是什么实现的?一般是一个varactor。然后在PLL中VCO是有负反馈的,PLL的频率确定了,通过负反馈会调整可控电容的值,补偿寄生电容,最后达到预定的值,所以还是要整体来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看一下你的可控电容是什么实现的?一般是一个varactor。然后在PLL中VCO是有负反馈的,PLL的频率确定了 ...

请问,P1,P4是可控电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,是指每个延迟单元(差分结构)提取的寄生参数基本保持一致吗?

是的。每个延迟单元的差分输出端,寄生参数应该保持一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。每个延迟单元的差分输出端,寄生参数应该保持一致。

用RVE看提取的寄生参数,差分输出端上的寄生电容,并非完全一致,最大的相差1fF,这个可以认为是一致的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RVE看提取的寄生参数,差分输出端上的寄生电容,并非完全一致,最大的相差1fF,这个可以认为是一致的吗 ...

差不多吧。。。
延迟单元上的duty cycle对吗?还是说双端转单端后duty cycle 变差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差不多吧。。。
延迟单元上的duty cycle对吗?还是说双端转单端后duty cycle 变差了?
...

我们现在用calibre提取的后仿网表,无法看见内部的线,现在就能看到经过双端转单端后的输出,占空比比前仿减少了8%。之前有改过延迟单元的宽长比,把L=500n改成了350n,双端转单端没改参数。在没有改动之前,后仿没有问题。请问,大概会是什么问题?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们现在用calibre提取的后仿网表,无法看见内部的线,现在就能看到经过双端转单端后的输出,占空比比前 ...

个人理解可能双端转单端出问题吧,最好能看内部信号好定位。

网友(2025-09-16):
双端转单端的电路是啥样的?很有可能是这个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