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问问各位大神关于两级运放的问题

楼主(2020-07-30):
小弟最近在学习模拟设计,在运算放大器方面遇到了些问题,想寻求各位大神的帮助。我的问题是这副图中第二级运放左边的输入为什么连接到了X点,而没有连接到第一级的输出?但是第二级运放右边的输入却是连接到了第一级的输出节点?不太懂这个点,想问问各位大神是为什么?如果是这样的话,运放的增益应该如何求?
另外我想问问对于共模反馈的话,我看书上写的是全差动两级运放要求两个CMFB网络,这个电路中只有一个CMFB,想问问这个原因是不是和上述问题有关?

网友A:
第二级输出在哪里?从电路图来看,此CMFB是第一级放大器的CMFB。

网友A:
第二级不存在电流失配的问题。为什么从X点连接第二级,也看不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二级输出在哪里?从电路图来看,此CMFB是第一级放大器的CMFB。

我觉得在共源级的输出那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二级不存在电流失配的问题。为什么从X点连接第二级,也看不懂。

好的谢谢,我自己再看看吧

楼主:
自顶有大神知道吗?

楼主:
有大神吗??:lol:lol:lol:lol

网友B:
也很好奇X点为何那么接?请问这个图是哪本书或者哪篇文章里的?想学习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很好奇X点为何那么接?请问这个图是哪本书或者哪篇文章里的?想学习一下 ...

这个是我导师给我的任务,电路是导师自己设计的,让我按照理解也设计一个,但是看不懂他设计的原理。所以想在论坛上来问问看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我导师给我的任务,电路是导师自己设计的,让我按照理解也设计一个,但是看不懂他设计的原理。所以 ...

问问你的导师为什么这样设计,很有可能你的导师就是连错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问问你的导师为什么这样设计,很有可能你的导师就是连错线了

嗯嗯,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共模反馈的话两级运放是不是需要两个CMFB网络,这个图上只有一个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嗯嗯,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共模反馈的话两级运放是不是需要两个CMFB网络,这个图上只有一个。
...

可以只有一个,但是你的图上voutcm的那两个电阻不能接在第一级输出,要接在第二级输出,还有共模反馈环路的极性要接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只有一个,但是你的图上voutcm的那两个电阻不能接在第一级输出,要接在第二级输出,还有共模反馈环路 ...

好的,十分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只有一个,但是你的图上voutcm的那两个电阻不能接在第一级输出,要接在第二级输出,还有共模反馈环路 ...

不好意思,我想再问一下下面这副图里的电容在仿真里应该怎么添加。说的是每个C1-C4都具有20%的接地寄生电容(您需要在仿真中添加)。那这个的话应该要怎么添加? InkedQQ图片20200803114439_LI.jpg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想再问一下下面这副图里的电容在仿真里应该怎么添加。说的是每个C1-C4都具有20%的接地寄生 ...

在电容的两端加,在你的图上就是vin1 vin2 放大器的输入输出这几个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电容的两端加,在你的图上就是vin1 vin2 放大器的输入输出这几个点

那个不好意思,就是我想问下20%的接地寄生电容这个应该要怎么设置?新手不太会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个不好意思,就是我想问下20%的接地寄生电容这个应该要怎么设置?新手不太会。 ...

假如说C1是一个1pF的电容,它的两端分别是Vin1和放大器的正输入端,那么就在这两个节点分别加上一个连接到地的200fF的电容,其他的电容也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假如说C1是一个1pF的电容,它的两端分别是Vin1和放大器的正输入端,那么就在这两个节点分别加上一个连接 ...

哦哦这样啊,十分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哦哦这样啊,十分感谢。

不好意思,我还想问问C1-C4的作用是啥,按照图中Vin1和Vin2串联了电容的话,这样低频增益就变为0了,所以不太懂这个点。
另外R1和R2的作用是建立直流负反馈吗?如果是这样的话,为啥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没有串联电阻?

网友:
如果是全差分的话,那么电路图的线肯定连错了

网友D(2021-11-27)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还想问问C1-C4的作用是啥,按照图中Vin1和Vin2串联了电容的话,这样低频增益就变为0了,所以 ...

请问你知道这个C1-C4的作用是什么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你知道这个C1-C4的作用是什么了吗

用来反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