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打不开virtuoso了,紧急求助啊!!!!

楼主(2020-07-30):
每次使用virtuoso之后都是直接关闭程序-关闭Terminal。(启动程序的时候用了后台命令符 ‘&’ )
今天,打不开Virtuoso了,报告一下内容:
*WARNING* file /home/liuwh/CDS.log fflush failed. Disk quota exceeded
*WARNING* file /home/liuwh/CDS.log.1 fflush failed. Disk quota exceeded
*WARNING* file /home/liuwh/CDS.log.2 fflush failed. Disk quota exceeded
*WARNING* file /home/liuwh/CDS.log.3 fflush failed. Disk quota exceeded
*WARNING* file /home/liuwh/CDS.log.4 fflush failed. Disk quota exceeded
*WARNING* file /home/liuwh/CDS.log.5 fflush failed. Disk quota exceeded
*WARNING* file /home/liuwh/CDS.log.6 fflush failed. Disk quota exceeded
*WARNING* file /home/liuwh/CDS.log.7 fflush failed. Disk quota exceeded
*WARNING* file /home/liuwh/CDS.log.8 fflush failed. Disk quota exceeded
*WARNING* file /home/liuwh/CDS.log.9 fflush failed. Disk quota exceeded
Failed to lock log file" /home/liuwh/CDS.log.9

[1]  Exit 255  virtuoso

然后,我查看了一下硬盘限额,记录如下:
Filesystem            blocks           quota         limit          grace        files        quota        limit        grac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.*.*.*:/*       6462M*     4000M          0         49709days   12902         0             0

然后每次推出服务器都是直接Exit-Xming,不知道是不是无形之中我建了太多的session。求助!!!!!!

网友:
你的磁盘空间不够了,只有4G的配额,找管理员去,或者自己清一下数据。

网友A:
家目录爆满了,自己清理一下缓存,或者重新挂载磁盘、扩大一点/home容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家目录爆满了,自己清理一下缓存,或者重新挂载磁盘、扩大一点/home容量

谢谢,确实是因为Simulation文件占用了过多的Home,超出quota了。

网友B:
还有一个可能是你同一个账户启动virtuoso过多了。关掉或者kill掉其他不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一个可能是你同一个账户启动virtuoso过多了。关掉或者kill掉其他不用的。 ...

后台去看了,账户下只有一个virtuoso,就是Home被simulation撑爆了,删了就恢复正常了

网友C(2021-11-30):
引用 楼主:
后台去看了,账户下只有一个virtuoso,就是Home被simulation撑爆了,删了就恢复正常了
...

你好,请问下主要删除的文件在哪个路径

楼主(2021-12-31)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请问下主要删除的文件在哪个路径

就是你仿真ADE L 里面simulator里面有一个save路径,那个路径里面存放仿真文件,我以前是放在home里面的,但是公司的服务器home分配很少

网友(2022-09-22):
同出现这样的问题,确实是内存不够了……感谢前辈的帖子

网友D(2023-04-18):
引用 楼主:
就是你仿真ADE L 里面simulator里面有一个save路径,那个路径里面存放仿真文件,我以前是放在home里面的 ...

这个save路径怎么看呢?ADE L 里没有找到simulator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save路径怎么看呢?ADE L 里没有找到simulator呀

如果使用spectre ADE L的话,是在“Setup->Simulator/Directory/Host->Project Directory”这里

网友(2024-01-30):
遇到一样的问题,已经解决了。是因为把仿真结果保存到了根目录下的simulation里面了,每个人的根目录一般就几个G,超过了就会报警,无法打开cadence。所以仿真结果数据建议不要保存到根目录下面,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