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A中如何实现信号的取反

楼主(2020-07-30):
比如输入一个时钟信号clk,输出一个反向的时钟clkb?没有写过VerilogA,求帮忙

网友A:
transition 函数中 vhigh 和vlow的位置调换一下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非常感谢!刚学VerilogA感觉和Verilog区别好大

网友(2021-06-30):
thanks!我也遇到了类似的疑问,感觉和Verilog写起来还是差别蛮大

网友(2021-11-04):
引用 网友A:
transition 函数中 vhigh 和vlow的位置调换一下。

2楼给出的写法是对的,transition函数中vhigh和vlow位置不用调换;若调换后就变成同相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