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跑出来的工艺角曲线ss在tt和ff上面,是有问题还是能怎么修正

楼主(2020-07-30):
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办法对温漂进行部分补偿而不是全范围

网友:
1、“这个带隙在ss conner的输出就是三个corner中最高的”也是有可能的,有没有问题要从电路出发分析,请上电路图和仿真图。
PS:有图我也大概率不会分析,但是耐不住有论坛有大神。
2、有看过用Iptat^2进行补偿的文献(可能也有用Ictat^2的)。

楼主:
谢谢老哥回复,电路用的是一阶补偿,估计ss在上面也不碍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