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将calibre集成到virtuoso中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20-07-30):
使用的是IC616版本,想将calibre2015集成到virtuoso工具栏中,从论坛中看到可以如下图所示添加语句,我的这个文件好像是shell文件,不是bash,这两个会有区别吗,我在cds文件中添加语句后,试图打开virtuoso,结果会报错,新手不懂,求各位大佬帮忙

网友A:
这个文件应该是SKILL语句,是要放在.cdsinit文件里面的。

你的一行 Load Calibre Menu in Virtuoso 应该是注释掉的, 所以前面加上一个分号  ;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文件应该是SKILL语句,是要放在.cdsinit文件里面的。

你的一行 Load Calibre Menu in Virtuoso 应该是 ...

大佬,我看了一下我的只在下面两个路径里找到了cdsinit文件,还有,我的 有两个工艺库,一个工艺库里可以直接在vituoso layout中调出calibre,但另一个就没有,很迷  ,我现在是将在samples/local下的改了,还是调不出来。

网友B:
在用户根目录下,或者项目目录下的.cdsint,如果没有,copy过来一下,然后添加。

楼主:
现在两个都改了,还是调不出来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我看了一下我的只在下面两个路径里找到了cdsinit文件,还有,我的 有两个工艺库,一个工艺库里可以 ...

我只在IC616的安装路径里找到了,一定要将其copy到工艺库(virtuoso的启动文件在这里)的目录下面吗

网友C:
把上面那句话写到安装路径下的cdsinit 也可以。或则写在启动目录下,但是安装目录下的cdsinit 要load 启动目录下的init文件

楼主:
非常感谢上面两位大佬的帮助,我的成功弄出来了,虽然在启动的时候会报错,但应该不影响使用,我的步骤如下:
1、从cadence安装目录下找到cdsinit这个文件,并复制到你的启动文件的目录下(PS:个人理解是你要启动virtuoso时要先source的那个目录)
2、将以下内容按需求复制到cdsinit文件中,并进行修改
skillPath=getSkillPath();
setSkillPath(append(skillPath list("/calibre_path/lib")));
load("calibre.skl");
Load Calibre Menu in Virtuoso
Add one of the following lines to the default Cadence startup file (.cdsinit), depending on your installation:
Standard installation  (Virtuoso 5.x and earlier)
  load( strcat( getShellEnvVar("CALIBRE_HOME")"/shared/pkgs/icv/tools/queryskl/calibre.skl" ))

OpenAccess installation (Virtuoso 6.x and later)
  load( strcat( getShellEnvVar("CALIBRE_HOME")"/shared/pkgs/icv/tools/queryskl/calibre.OA.skl" ))

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Calibre Interactive and Calibre RVE User's Manual under
Interfacing With Layout and Schematic Viewers>Cadence Virtuoso>Creating an Interface to Cadence Virtuoso

calibre_path应该指你的calibre软件安装位置
3、改好后,将cdsinit重命名为.cdsinit  (PS:这两个很有区别,我怀疑我一开始在安装目录下更改这个cdsinit文件没成功将calibre集成进去的原因就是没改这个文件名)

楼主:
感谢感谢,我弄上去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上面那句话写到安装路径下的cdsinit 也可以。或则写在启动目录下,但是安装目录下的cdsinit 要load 启动 ...

我终于弄好了,非常感谢您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用户根目录下,或者项目目录下的.cdsint,如果没有,copy过来一下,然后添加。 ...

我弄上去了,灰常感谢!!!

网友(2022-01-17):
少了个括号?

网友(2022-04-07):
引用 楼主:
我终于弄好了,非常感谢您!!!

所以完整的操作是咋样的

网友(2022-11-09)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上面两位大佬的帮助,我的成功弄出来了,虽然在启动的时候会报错,但应该不影响使用,我的步骤如下 ...

题主功德无量~~

网友:
做个标记

网友(2023-06-09)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上面两位大佬的帮助,我的成功弄出来了,虽然在启动的时候会报错,但应该不影响使用,我的步骤如下 ...

您好,对于您说的启动目录(virtuoso时要先source的那个目录)具体路径可以展示以下吗?

网友(2023-12-18):
大佬,我的在.cdsinit添加了代码,又出现了新问题,路过的大佬看看该怎么解决C:\Users\Dragon Brother\Desktop

网友:
大佬,我在.cdsinit添加了代码,有出现了新问题*Error* eval: unbound variable - libName
*Error* load/loadstring: undefined variable - else,

网友(2024-03-11)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上面两位大佬的帮助,我的成功弄出来了,虽然在启动的时候会报错,但应该不影响使用,我的步骤如下 ...

你好,我利用你的方法确实在工具栏调出了Calibre,但在启动时也报错了,不会影响后续使用吗?

网友(2024-05-05):
非常感谢!!!我是“将cdsinit重命名为.cdsinit"这一步漏掉了,现在可以了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上面两位大佬的帮助,我的成功弄出来了,虽然在启动的时候会报错,但应该不影响使用,我的步骤如下 ...

把dasinit文件放到启动目录才是关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