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宽输入的LDO

楼主(2020-07-30):
其中标出来的是高压管,但是为什么MA7,MA8,M01是低压管,这样难道不会被击穿吗

网友:
哪篇paper? 能发出来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vgs,vds都是低压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但也注意器件的Body(阱)与芯片衬底的耐压要满足要求,也就是要耐一个高压。

网友A:
那为什么要用低压管呢,低压管的好处在哪里?

网友B:
这些MOS的drain source,gate source正常操作下都没有过压,实际电路应该再加上clamp电路保护下,防止瞬态响应是有可能的过压,另外这些MOS要放在高压隔离井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那为什么要用低压管呢,低压管的好处在哪里?

面积小,速度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些MOS的drain source,gate source正常操作下都没有过压,实际电路应该再加上clamp电路保护下,防止瞬态 ...

就是说只要VGS VDS没有超过5V就可以吗,就算源端接了40V的电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面积小,速度快

OK . 谢谢大神回复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说只要VGS VDS没有超过5V就可以吗,就算源端接了40V的电位

对这几个MOS是这样的,但它们必须是高压井隔离出来的MOS,这样对衬底的耐压由高压井承受,内部的drain,souce被隔离,看不到对衬底的结,不会击穿。正确的做法是弄清楚器件的结构,把器件的每一个结的耐压确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这几个MOS是这样的,但它们必须是高压井隔离出来的MOS,这样对衬底的耐压由高压井承受,内部的drain,s ...

那应该怎么做才能是高压阱隔离的MOS管呢,用deep nwell的管子吗

网友:
查工艺文档,一般是deepn或者nbl

网友(2021-12-27):
问下楼主你这个的输入范围是多少?

网友(2022-07-27):
参考paper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

网友(2022-12-20):
楼主能分享一下这篇paper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