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2 2016 License 相关问题

楼主(2020-07-30):
小弟在ubuntu 16.4上安装ICC2 2016,出现如下问题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-up license keys. Cannot invoke shell. Following license(s) must exist : {ICCompilerII or ICCompilerII-NX}.

应该是License文件缺少ICCompilerII or ICCompilerII-NX。

vcs、dc、pt都没问题,唯独ICC2打不开。在

网上查证了一番,发现可能和license的生成方式有关。

我使用的是License生成器是:

发现前辈们使用的EFA LicGen和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
于是按照网上的方法,使用这两个工具来生成license,但是出现如下问题:
在使用LicGen时,Genreate的结果里有ERROR,不能保存。

跪求前辈帮忙解答!!

Synopsys系列别的软件都安装好了,就差ICC2。我一直以为这些软件的License是通用的,但现在看来运行ICC2并不能成功。

网友A(2020-09-14):
老弟,弄出来了分析下,也在安装的路上

网友B(2020-10-15):
i am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all the synopsis software works fine vcs verdi and dc but when i installed icc2 i faces the same messege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弟,弄出来了分析下,也在安装的路上

sir please help us resolving the issue thanks in advanc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 am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all the synopsis software works fine vcs verdi and dc but when i instal ...

not solved yet

网友:
Wish it get resolved soon. i tried but did not succeed

网友(2021-11-29):
同求大佬分享一下。 谢谢

网友C(2022-06-17):
老哥装好了吗,我也是一样的情况,就icc2报错

网友(2023-07-31):
请问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,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(2023-11-22):
同样的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,怎么解决的啊

网友(2024-05-11):
正在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大佬们指教一下

网友D:
在使用LicGen时,Genreate的结果里有ERROR,不能保存。关于这个我看到有人说了,我也试了一下,的确有用。附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mark246812 ... 1001.2014.3001.5502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哥装好了吗,我也是一样的情况,就icc2报错

请问大佬解决了嘛,我和你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只是我安装的是icc。请教一下

网友E(2024-08-16):
引用 网友D:
在使用LicGen时,Genreate的结果里有ERROR,不能保存。关于这个我看到有人说了,我也试了一下,的确有用。 ...

这个error是怎么解决的,这个帖子好像说的不是这件事哎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error是怎么解决的,这个帖子好像说的不是这件事哎

这个有error主要原因好像是那个有效时间的问题,我当时就是改了时间,然后可以了的。所以你可以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