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是用stb仿真的二级运放,静态工作都正确,为什么波特出现这种情况

楼主(2020-07-30):
二级运放的stb仿真

网友A:
你看你最后一张图的横坐标,频率是线性的,那波特图肯定有问题
应该是你的stb仿真里面设置错了,把频率设置成对数应该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你最后一张图的横坐标,频率是线性的,那波特图肯定有问题
应该是你的stb仿真里面设置错了,把频率设置 ...

真的是这样,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