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400G PHY 是如何做到?

楼主(2020-07-30):
不知道信号是多高电压 ..400G slew rate 要多快

400GbE MACsec retimer PHY

聯發科為搶攻 5G 基礎建設商機,30 日宣布推出 800GbE(雙埠400GbE)MACsec retimer PHY 收發器 MT3729 系列產品  ..

网友:
聯發科首次推出的 800GbE MACsec PHY 收發器 MT3729系列產品,整合業界領先推出的 56G PAM4 SerDes 技術,可滿足下一代網路基礎設施在高頻寬、超低功耗及安全性日益增長的需求。此外,MT3729 系列產品採用業界最先進的 MACsec 加密技術以實現通訊安全,並採用高精度的 PTP 時間戳記,以提高 5G運營商在無線回程(Wireless Backhaul)基礎設施的應用中所需的定時精度。

現階段,聯發科 MT3729 產品系列最多可支援 16 個 56G PAM4 雙向鏈路,最高可達 28G NRZ SerDes 和 1G SGMII。為滿足 5G 基礎架構嚴格的時序要求,MT3729 系列產品支援 IEEE 1588v2 和高精度 C 類 SyncE,以時間戳記格式提供更高的精確性和靈活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