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iberate仿真DFF的问题

楼主(2020-07-30):
liberate调用simulator仿真时会给默认仿真结束时间即end time
但是这个时间在仿真DFF时是不够的,记得有命令可以调整这个时间的,忘记了。

大神们快帮个忙~~~~~

送分送分

网友:
没有仿真时间限制吧,我见过单个仿真从5s到2.5小时的,都没有见过simulation自动被liberate kill的情况。

网友A:
set_var sim_duration 1e-7  ,好像默认是100ns,是这个么

网友(2021-06-17):
引用 网友A:
set_var sim_duration 1e-7  ,好像默认是100ns,是这个么

这个参数设置的值为什么只改变了CAP的仿真时间,其它如delay, setup,hold 等时间未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