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CISIV151的。cshrc怎么配置

楼主(2020-07-30):
INCISIV151的。cshrc怎么配置

网友:
1) 假设你可以沿用原来的license的话,可以忽略License的设置
2) 假设在INCISVE的装载路径下有一个软链接 tools 指向 tools.lnx86的话

先设置一个辅助的环境变量 $IUS_HOME

setenv IUS_HOME <YOUR_INSTALLATION_PATH_TO_INCISIVE>

然后利用IUS_HOME变量去设置两个必须的环境变量$LD_LIBRARY_PATH, $PATH:
setenv LD_LIBRARY_PATH $IUS_HOME/tools/lib/64bit : $IUS_HOME/tools : $LD_LIBRARY_PATH

setenv PATH $IUS_HOME/tools/bin : $PATH

如果上述第二条假设不成立,直接把上面设置的tools替换成 tools.lnx86 (最好是设一个软链接  ln -s $IUS_HOME/tools.lnx86 $IUS_HOME/tools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