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dk提供四端器件如何让nmos的bulk固定连接gnd,pmos则相反呢

楼主(2020-07-31):
如题,电路图管子太多一个个画线命名太浪费时间了,除了脚本还有什么方法吗

网友A:
你可以做一个新的cell吖,然后把body连上,symobol还是原来的symbol只不过少一个pi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做一个新的cell吖,然后把body连上,symobol还是原来的symbol只不过少一个pin ...

foundry提供的pdk可以这样改吗,会不会丢一些参数

网友A:
额……不是改pdk,是在你的library里面新建一个cell,这个cell里面只有一个四端器件,你想用的三端作为PIN,不想用的就直接连接到gnd!,然后新建个symbol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额……不是改pdk,是在你的library里面新建一个cell,这个cell里面只有一个四端器件,你想用的三端作为PIN ...

老哥是这个意思吗,cdf怎么拷贝到这个新的symbol呢,就是像原来的mp5一样显示右边的WL参数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老哥是这个意思吗,cdf怎么拷贝到这个新的symbol呢,就是像原来的mp5一样显示右边的WL参数
...

我试了一下复制cdf的功能,是不是就可以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哥是这个意思吗,cdf怎么拷贝到这个新的symbol呢,就是像原来的mp5一样显示右边的WL参数
...

没错,你试试这样行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错,你试试这样行么?

ok,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,谢谢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错,你试试这样行么?

但是这样发现一个问题,callback会失败,比如改finger width,total width不会自动刷新,报错
unable to get the device property table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