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arRC相关问题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20-07-31):
用底下命令行写入query_cmd的时候出现问题了,不理解后边那个-query svdb 《top_cell》什么意思,谢谢啦

楼主:
这个oc_de也就是上面说的《top_cell》

网友A:
calibre CCI flow 主要步骤

calibre -lvs -hier calibre.lvs

calibre -query svdb < query_cmd

StarXtract -clean star_cm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libre CCI flow 主要步骤

calibre -lvs -hier calibre.lvs

这个svdb到底是什么东西,经常看到但不了解

网友A:
calibre  lvs 产生的 databas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libre  lvs 产生的 database

我把svdb的路径设置到了这里,还是出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把svdb的路径设置到了这里,还是出问题了

后边我再改了一下,我是在CCI_StarRC那个目录下跑的lvs,生成的svdb文件夹也在那个地方,试了一下还是不行,《top_cell》是没有错的

网友(2021-10-28):
解决了嘛????

网友:
楼主到底怎么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