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求spectre191安装源程序及可用icense

楼主(2020-07-31):
Hi ALL:
      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提供spectre191的安装源程序以及可以使用的Spectre X license?
       之前从网上down到一个安装好的压缩包(不是源程序),下载下来可以使用spectre仿真,但是使用spectre X的时候提醒没有license。
       另外看Spectre X介绍说配合IC618 ISR5使用最佳,可以直接在ADE L界面配置Spectre X的参数,哪位大神已经有这个版本了?可否提供一下?

网友:
请联系cadence解决

网友A:
license可以按照教程做,老方法就行。需要的feature帮助文档里面有,或者根据报错添加。
618好像群里见到了ISR12?但是没人分享安装文件。如果没有ISR5或者以后的版本,那么不能在图形界面调用。只能通过命令的形式使用。

网友B:
可有cadence ISR5以后的版本?license不是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有cadence ISR5以后的版本?license不是问题

肯定没啊...好久以前就有人找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没啊...好久以前就有人找了。

1200

网友A:
你这是啥意思?让人羡慕下还是咋的?这个前些天就看到有这个版本了,不过没人放出来安装文件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啥意思?让人羡慕下还是咋的?这个前些天就看到有这个版本了,不过没人放出来安装文件。
...

没别的意思,标注一下当前最新的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别的意思,标注一下当前最新的版本。

平时自己学点东西啥的,我还是用617呢。以后慢慢总会有的。

网友:
在spectre.out可以查看Spectre X preset=mx Enabled.

网友:
如果Spectre_X 的 license就可以正常执行

网友D:
please share current license file

网友(2020-09-11):
引用 网友D:
please share current license file

你有isr5以上的版本吗?

楼主:
谢谢各位支持,已经找到资源

网友:
能否分享下IC618呢?

网友:
license string在help哪里能找到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license可以按照教程做,老方法就行。需要的feature帮助文档里面有,或者根据报错添加。
618好像群里见到了 ...

哪个文档里能找到feature string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哪个文档里能找到feature string呢?

每个软件都不一样。我是一个一个翻的。具体记不得了。不行的话help里搜索,license啥的关键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每个软件都不一样。我是一个一个翻的。具体记不得了。不行的话help里搜索,license啥的关键字。
...

我之前也看到过,现在我就是没有搜到新的feature 在哪里了

网友(2020-12-11)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支持,已经找到资源

求提供下安装包和License资源啊。另外,我IC615可以安装吗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