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前仿谐波导致性能变差,求助

楼主(2020-07-31):
目前设计了一个三种工作模式的SAR ADC,输入信号分别是±2.5V输入,±5V输入和±10V输入,±2.5V输入时前仿性能还可以,但是随着输入电压幅度的增大逐渐出现奇次谐波,从而导致enob明显下降,目前结构是下极板采样,没有自举开关,输入信号通过传输门直接到电容下极板,想请问一下这种问题的出现原因是什么?

网友A:
可能是开关的非线性,幅度越大非线性越凸显。
扫一下开关的阻抗看看,是不是不同幅度下阻抗导致建立精度不一样。
也可以直接给个正弦信号看输出是否产生类似的谐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开关的非线性,幅度越大非线性越凸显。
扫一下开关的阻抗看看,是不是不同幅度下阻抗导致建立精度不 ...

不同输入电压下开关阻抗是会变化,但是请问这个不同幅度下开关阻抗与建立精度是怎么看的呢?

网友B:
可以用理想开关排除是不是由于开关阻抗的变化带来的谐波,因为在不同的电压下,开关的阻抗不一样,导致RC时间常数不一致,带来非线性。

网友:
你可以采用4楼的办法,将开关理想化再做个仿真。
也可以直接在你的采样网络加正弦波,看电容上电压的频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理想开关排除是不是由于开关阻抗的变化带来的谐波,因为在不同的电压下,开关的阻抗不一样,导致RC时 ...

我将开关换成理想开关之后,所有的谐波都变得很大,但是检查开关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,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将开关换成理想开关之后,所有的谐波都变得很大,但是检查开关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,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...

开关足够理想么,如果是用analoglib里面的switch,open/close resistance设置的是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关足够理想么,如果是用analoglib里面的switch,open/close resistance设置的是多少 ...

是analoglib里面的switch,open是1T,close是1

网友:
遇到这个问题受限判断是否是采样开关的非线性是非常正确的思路,但是仿真中如果直接换成理想开关还是有点问题。因为理想开关导通和关断非常剧烈,首先可能造成仿真器收敛困难或者假收敛,其次,非常理想的开/关操作会在瞬态电压上激起很多毛刺,这即不实际也是对性能不利的。建议可以搭个理想的自举,使不同幅度输入情况下开关各net压差差不多,以此来判断下是不是电压幅度过大引起的开关非线性。

楼主:
我单独将采样开关进行fft,发现确实谐波很高,因为是高压工艺,所以直接采用的TG作为采样开关,请问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单独将采样开关进行fft,发现确实谐波很高,因为是高压工艺,所以直接采用的TG作为采样开关,请问在不改 ...

TG不行  换bootstrap开关

网友(2022-10-09):
SARADC  的INL 和DNL如何仿真

网友(2023-04-10)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理想开关排除是不是由于开关阻抗的变化带来的谐波,因为在不同的电压下,开关的阻抗不一样,导致RC时 ...

您好,想问一下如果是开关非线性带来的问题,应该如何解决呢?除了增大开关的宽长比这种手段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