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arRC困扰几天了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20-07-31):
INITIATING HDB QUERY SERVER:
--------------
   OK: Ready to serve.
   ERROR(130):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.
   OK.
   OK.
   OK.
   OK.
   OK.
   OK.
   OK.
   ERROR(130):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.
   OK.
   OK.
   NOK(68): No SEPARATED PROPERTIES are available.
   OK.
   OK.
   OK.
   OK.
   ERROR(130):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.
   ERROR(130):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.

//  Applying licensing policy...
//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(calibreci requested).

//  Licensed Products
//  -----------------
//  Base products running on 1 core:
//  - 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
//  Other products:
//  - Query Server
   OK.
   OK.
   ERROR(130):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.
   ERROR(130):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.
   OK.
   OK.
   OK.
   OK: Terminating.

HDB QUERY SERVER terminated: CPU TIME = 0  REAL TIME = 0  LVHEAP = 1/5/73 MALLOC = 42/42/43

--- CALIBRE::HDB QUERY SERVER COMPLETED - Fri Jul 31 09:49:26 2020
--- TOTAL CPU TIME = 0  REAL TIME = 0  LVHEAP = 1/5/73  MALLOC = 42/42/43  ELAPSED TIME = 0

[liuxiang@smicro2 CCI_StarRC]$ calibre -query_input query_cmd -query svdb oc_det

出现了上面的问题,query_cmd没有写入成功不知道咋解,有什么见解吗?谢谢

网友A:
检查你的query_cmd文件,看看哪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,可以按照starrc的CCI流程的推荐设置试试,还有就是先跑lvs -hi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你的query_cmd文件,看看哪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,可以按照starrc的CCI流程的推荐设置试试,还有就是先跑 ...

谢谢,已经解决了

网友B:
你好,请问用命令行进行Starrc的操作能够给个教程么,现在也在着手这个,遇到一些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请问用命令行进行Starrc的操作能够给个教程么,现在也在着手这个,遇到一些问题 ...

现在terminal上面跑LVS,完成后在写入query_cmd,紧接着回到StarRC图形界面跑,按要求填那个需要的文件或者配置好文件,在pdk里面是有这些StarRC的cci流程的,可以参考一下,记得修改lvs rule file 上的cdl和gds的绝对路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terminal上面跑LVS,完成后在写入query_cmd,紧接着回到StarRC图形界面跑,按要求填那个需要的文件或 ...

您是有叭starrc集成到virtuoso里面操作么?.snps_settings文件的位置能指示一下么

网友(2020-10-11)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已经解决了

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

网友(2021-04-15):
你好楼主,最近跑QRC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呐,谢谢

网友(2021-07-07):
楼主,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,求指教!!!

网友(2021-11-05):
请问楼主starrc可以提取norc吗,该怎么设置呢。

网友(2022-06-30):
在LVS.rul 里这行MASK SVDB DIRECTORY "svdb" 后加CCI

网友C(2023-03-02):
NOK(68): no separated properties are available,请问一项是如何解决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NOK(68): no separated properties are available,请问一项是如何解决的?

同问

网友(2023-12-01):
跑lvs的時候這個勾起來就可以了,感謝!

网友(2024-07-05):
同问:NOK(68): no separated properties are available
没有生成CCI_DB.pbsp

网友(2025-09-27):
检查一下LVS Runset中rule file的开关设置,设置为: #DEFINE RC_RUN  TRUE,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