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不理解这个比较器为什么要这么做

楼主(2020-07-31):
大家帮忙看看这种结构的比较器有什么优势吗?为什么要这么做?

网友A:
这就普通的折叠结构啊,只不过下面的共源共栅用一个电压偏置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普通的折叠结构啊,只不过下面的共源共栅用一个电压偏置而已。

M2的栅端电压比漏端电压大一个VGS,不是进入线性区了吗?用这种结构有什么意义呢?烦请解释一波,,没get到。

网友B:
如果M1的vt=200mv,M2的vt=500mv,vgs=700mv,就没毛病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M1的vt=200mv,M2的vt=500mv,vgs=700mv,就没毛病了。

你说的有道理
但是我见到的都是用的同一种管子,我猜他是不是就想用线性区的MOS来当电阻用,来让整个运放的参数温度工艺角变化时只跟MOS管参数有关,但是他为啥非要这么做呢??饱和区的MOS难道不香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有道理
但是我见到的都是用的同一种管子,我猜他是不是就想用线性区的MOS来当电阻用,来让 ...

饱和区mos电阻会压缩M1的生存空间吧一个Vgs会使M1源端电压捉襟见肘了

网友D:
请问一下,当差分的电流没有流入的时候,是在线性区,但是当差分有电流流入的时候,M2还会是线性区,M1饱和区吗,还是M2会饱和区,但是M1进入亚阈值或截至区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一下,当差分的电流没有流入的时候,是在线性区,但是当差分有电流流入的时候,M2还会是线性区,M1饱 ...

根据仿真结果来看,VIN=VREF,M2是处于线性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饱和区mos电阻会压缩M1的生存空间吧一个Vgs会使M1源端电压捉襟见肘了

就不要让M1和M2的栅极接在一起啊,M1 M2的栅分别用cascode电流镜偏置不就ok了吗?还是我没理解你的意思。。你觉得他这种做法是作何考虑?

网友:
M2如果在饱和区,相当于电流源,那么Vin增加单位电流,M1就减小单位电流,反之亦然;
M2如果在线性区,相当于电阻,那么Vin增加单位电流,M2也会增加部分电流,M1减小的电流量就少,甚至在Vin的一个小变化区间内,M1的电流不变。这样是不是就做到了一个类似迟滞比较器的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根据仿真结果来看,VIN=VREF,M2是处于线性区。

如果差分的电流和偏置的电流一样,那么尾电流全部到左边的适合,M1会不会被压缩到截止区,导致一边没有电流,是这样吗? 这样的结构,是不是当VIN变化的时候,由于M1的S点的变化导致什么效应,不知道了

网友:
你说M1\M2是同一种管子,是参数一致吗?
如果是,那么将M2可能不能调到饱和区。
如果不是,那么只要将M1的W增大很容易将M1\M2同时调到饱和区。
这种结构能增加N端的阻抗,保证P端和N端阻抗效率最高。而且能够保证电压裕量且减少一路偏置。

网友E:
速度会比常规的折叠运放快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速度会比常规的折叠运放快吧

可以解释下原因吗?

网友:
少用一个Nmos的bias电压,运放输入电压可以更接近地,甚至低于地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一下,当差分的电流没有流入的时候,是在线性区,但是当差分有电流流入的时候,M2还会是线性区,M1饱 ...

个人想法,欢迎讨论。没有电流镜电流偏置时候,M1M2的g连接一起。m2的d极输出,是不是可以看成一个反相器,那么输出点要么很高,要么很低,那么可以推测总有一个管子工作在线性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个人想法,欢迎讨论。没有电流镜电流偏置时候,M1M2的g连接一起。m2的d极输出,是不是可以看成一个反相器 ...

嗯 发现自己看错了。。不是反相器

网友(2021-08-27):
要M1,2饱和需要满足:VGS2-VTH2<VDS2<VGS2-VTH1
那么VTH2>VTH1,(VBS1=0时比较容易得到但需要工艺支持)
这个结构应该是类似折叠共源共栅,这样连接M1保持低的VOV,得到高GM1。
以上是个人拙见,欢迎讨论。

网友(2024-04-22)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普通的折叠结构啊,只不过下面的共源共栅用一个电压偏置而已。

请问以下,折叠结构是怎么判断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