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hort的问题解法

楼主(2020-07-31):
我做了最后的routing,使用verify的drc发现了900个short,但是short大部体现于power的通道,我比较麻烦的是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short,这是在encounter的routing步骤之中,有知道解法的大神,能否帮我解决,我表示感谢。

网友:
你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short?这个是个IP吗?会不会有线从上面穿过去导致的?这种hard macro可能不能在上面走线吧

网友(2020-10-22):
IP走线你需要添加金属的blockage,不然会造成drc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