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使用tesssent做mbist的问题

楼主(2020-07-31):
hi 各位DFT大侠,有个问题请教一下:
    在用tessent shell flow去做mbist的时候 需要读入tessent cell  lib,请问这个tessent cell lib是怎么产生的?
    我手里有之前tessent lv  flow的 脚本,其中吃库的时候主要有两种:1: std cell  仿真库, 2:另外一个库的格式是下面格式的:
    我不知道这个格式的库是否就是tessent cell lib格式,然后这个格式的库是怎么来的 ?如果这个格式不是所谓的tessent cell lib,
   那么tessent cell lib是什么样的?怎么产生?  有知道的大侠帮忙解答一下,多谢
    PadLibrary(xxxxx)
    cell (PBIDIR_33_33_FS_DR) {
        pin(Y)   {function: fromPad; }
        pin(PAD) {function: padIO; }
        pin(A)   {function: toPad; }
        pin(OE) { function: EnableHigh; }
        // pin(IE) { function: EnableHigh; }
    }
    cell (PI2C_33_50_T_DR) {
        pin(Y)   {function: fromPad; }
        pin(PAD) {function: padIO; }
        pin(A)   {function: toPad; }
        pin(OE) { function: EnableHigh; }
        // pin(IE) { function: EnableHigh; }
    }
    cell (HS_PBIDIR_33_33_FS_DR) {
        pin(Y)   {function: fromPad; }
        pin(PAD) {function: padIO; }
        pin(A)   {function: toPad; }
        pin(OE) { function: EnableHigh; }
        // pin(IE) { function: EnableHigh; }
    }
    Multiplexer (SVN_MUX2_1) {
        port(D0) : Input0;
        port(D1) : Input1;
        port(S)  : Select;
        port(X)  : Output;
    }
    PipeliningFlop(SVN_FSDPRBQ_D_1) {
        port(D) : Input;
        port(Q)  : Output;
        port(CK) : Clock;
    }
    And2(SVN_AN2_2) {
        port(A1) : Input;
        port(A2) : Input;
        port(X) : Output;
    }
    Or2(SVN_OR2_2) {
        port(A1) : Input;
        port(A2) : Input;
        port(X) : Output;
    }
    Inverter(SVN_INV_2) {
        port(A) : Input;
        port(X) : Output;
    }
   ClockEnableBuffer(SVN_BUF_16) {
        port(A) : Input;
        port(X) : Output;
    }
  // This wrapper is mandatory starting with release 6.0
  // a special mux should be used to gate the fucntional clock
  // Typically  layed-out/optimized for that purpose
  // Here , these is no such specialized cell so we choose one
  // arbitrarly
  CellsToUseOnFunctionalClockPaths {
    // ClockMultiplexer (SVN_MUXI2_S_2) {
    ClockMultiplexer (SVN_MUX2_1) {
        port(D0) : Input0;
        port(D1) : Input1;
        port(S)  : Select;
        port(X)  : Output;
    }
    ClockBuffer (SVN_BUF_S_2) {
            port (A)          : input;
            port (X)          : output;
          }
    ClockAnd (SVN_AN2_S_2) {
        port(A1) : Input;
        port(A2) : Input;
        port(X) : Output;
     }
    ClockOr (SVN_OR2_2) {
        port(A1) : Input;
        port(A2) : Input;
        port(X) : Output;
   }
    // ClockInverter mandatory beginnging with 7.0PreProd
    ClockInverter (SVN_INV_S_2) {
        port(A) : Input;
        port(X) : Output;
    }
  }
  Buffer (SVN_BUF_2) {
        Port(A) : Input;
        Port(X) : Output;
  }

}

网友(2023-11-15):
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?可以麻烦解答下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