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如何仿真环路相位裕度随负载电流变化曲线?

楼主(2020-07-31):
如题,新手,系统的dc-dc数据不会保存,怎样仿真呢?得到效果图如下

网友A:
仿stb,通过parametric analysis改变负载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stb,通过parametric analysis改变负载电流。

parametric analysis得到的是曲线簇呀,而且你这种方法IC 不连续吧。我需要的是一个曲线。

网友:
ADE XL,output直接设置成Phase Margin (直接返回值,可以plot),把负载电流设置成变量多扫几次,最后PLOT试试。应该能得到连续的点

网友B(2020-10-26):
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嘛,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output -> Expression ->表达式编辑一下,就行了。

网友(2020-12-12):
1.打印出phase margin的函数
2.方法1:可以通过ADE L 的parametric analysis 扫描Iload
3.方法2:在ADEXL仿真不同的Iload的 pm,plot出曲线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嘛,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

问题已解决。用parametric analysis仿。

1、先仿stb,把phase margin先添加到输出里
2、打开parametric analysis对电流扫描,取尽量多一些的点,这样才会更准确,例如我仿IOUT:0~150mA,step:100
3、把输出的曲线,横坐标换成Log坐标
就可以得到我发的图片那样的曲线了。
之前点取少了,仿出来的曲线不是很平滑,而且这种方法只有在phase margin>0时才会plot出来,小于零直接不显示了。

网友C(2021-01-31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解决。用parametric analysis仿。

1、先仿stb,把phase margin先添加到输出里

你好,我按照你的步骤跑出来的数据横坐标是temp的散点啊。。。请问需要怎么设置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我按照你的步骤跑出来的数据横坐标是temp的散点啊。。。请问需要怎么设置呢?
...

尝试使用 ac 仿真,负载电流采用变量扫描,plot 出相位来看看

网友(2024-09-12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解决。用parametric analysis仿。

1、先仿stb,把phase margin先添加到输出里

请问设置Iout是在输出端加一个电流源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