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高压电平移位电路

楼主(2020-07-31):
LD3Z0(AR_(M3Y5~C`}WV9.png 结构如图,但是增加管子的下拉能力也没有办法把输出拉到地,仿真如下图,应该怎么做呢

网友A:
Vx,Vy接后级的pmos,不需要拉低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x,Vy接后级的pmos,不需要拉低啊

不拉低的话后面PMOS管一直是导通的,输出一直在高电平上

网友B:
试下去掉M5和M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下去掉M5和M6

去掉也不行

网友(2021-07-09):
我仿这个电路M1管会击穿啊,楼主有打开击穿报警吗

网友:
拉低的话后面PMOS管更一直是导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