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PB的一点疑惑

楼主(2020-07-31):
想求助下大佬们,刚接触AMBA总线,其中APB中的这个PADDR地址线究竟指的是什么地址呢?因为APB是1主多从,那这个PADDR指的是各个slave的地址吗?(因为存在PSELx会对于每个slave,相当于对slave进行片选了,难道还需要通过PADDR寻找对应slave的地址吗?) 又例如:一个I2C的slave收到这个PADDR的数据用来干什么呢? 大佬门见笑了

网友A:
psel选择slave device的地址,paddr是对应slave内部寄存器的地址,如果你的slave内部只有一个需要配置的寄存器或者干脆没有,那么paddr形同摆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sel选择slave device的地址,paddr是对应slave内部寄存器的地址,如果你的slave内部只有一个需要配置的寄 ...

懂了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