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大家,打孔只打一个会出问题么

楼主(2020-07-31):
版图生成的管子,PC到M1只有一个孔,需要自己再画一对孔么?如果只用一个孔,加工回来测试的时候会出没问题么?请教请教

网友A:
有时候会对良率有影响!影响大不大也要看具体工艺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会对良率有影响!影响大不大也要看具体工艺的!

好的 非常感谢!!!

网友:
我觉得没有电流要求影响应该不大,我们好多量产的都是这么做的,工艺也不是什么好工艺

网友:
在一般的设计中,从DFM的角度来看,这个poly到metal的cont的权重要高于一般的via,所以能不打一个就不打一个,但要说到绝对影响,只能具体量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