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CISIV152安装老是失败

楼主(2020-07-31):
INCISIV152安装老是失败

网友A:
这是配置不成功,装载是成功了的。

要看一下你的配置Log文件,看看是哪一步错了。多半是没找到需要一起运行的基础软件之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配置不成功,装载是成功了的。

要看一下你的配置Log文件,看看是哪一步错了。多半是没找到需要一起运 ...

多谢  我先看看

网友(2021-09-17):
这是因为没安装Xterm桌面模拟器,配置窗口要弹不出来,yum install xterm或是apt包管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