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求助!!

楼主(2020-08-01):
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是哪里有问题了

网友:
多了个s,只写10就好了。

网友:
tran仿真默认会带单位s,你把s去掉就可以了,但是你确定要仿10s?据我所知,仿10s一般的机器根本带不动。。。

网友:
写个 100m就蛮长的了

网友:
不用带上单位,其他设置也是这样

楼主:
谢谢谢谢大家 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