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触发器问题

楼主(2020-08-01):
仿真出来的d触发器的初始状态(上升沿到来之前)是0.5vdd,这种情况真么处理,如果想要初态是0该怎么做,大佬们指点下

网友A:
0.5VDD正常,仿真前DC求初始状态是可以解出来这个亚稳态的初始状态的
不用像楼上说的那样加个reset,加一个initial condition应该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加个复位端rst

网友:
肯定是加复位信号

网友:
复位清0

网友:
只做仿真吗?加个初始条件就OK了。simulation->convergence Aids->initial Condition,再选中D端就行了

网友B:
这个就是做电路在实际工作需要考虑的拉,你的电路初始状态你肯定要实现的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佬,明白了

网友C(2022-11-08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就是做电路在实际工作需要考虑的拉,你的电路初始状态你肯定要实现的 ...
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初始状态1/2vdd,请问怎么加复位清零啊

网友:
请问怎么复位清零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初始状态1/2vdd,请问怎么加复位清零啊

就是给个RST信号,当RST为0活1时DFF内部的电位是设定为1或0,当RST反一下就是正常工作状态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就是给个RST信号,当RST为0活1时DFF内部的电位是设定为1或0,当RST反一下就是正常工作状态了 ...

您好,我用的是锁存器构成的主从式触发器,该怎么加rst信号呀,信号是vpulse还是高低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您好,我用的是锁存器构成的主从式触发器,该怎么加rst信号呀,信号是vpulse还是高低电平
...

rst是控制信号,你想直流就直流,pulse就pulse,看你的触发器怎么工作的 你把触发器中间的某几个反相器变成NAND就可以了

网友(2023-03-18):
你看应用需不需要初始为零。如果需要定义好的状态,加rst。否则不用

网友(2023-10-26):
我的也是就上升沿跳一次 也不会复位 请问最后怎么处理解决的?

网友(2024-01-15):
引用 网友A:
0.5VDD正常,仿真前DC求初始状态是可以解出来这个亚稳态的初始状态的
不用像楼上说的那样加个reset,加一个 ...

请问如果只加电源,其他端口悬空,有没有办法让输出置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