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 请教 sv 语法问题

楼主(2020-08-02):
bit [31:0] data;
int a,b;

data先赋值过一次,并非全0。

然后如何实现 data[a:b] = part_data; ?
data的其他bit保持不变

网友:
data[a,b] 这样编译都会出错,要求常量

网友:
看把剑豪哥急得

网友:
for(int ii=0;ii<b-a+1;ii++) begin
      data[a+ii] = part_data[ii];
end

貌似可以~~~

网友:
拼接命令,c = {a,b},具体语法可查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