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!有一个信号线驱动了太多D触发器,所以他上升非常有些缓慢,...

楼主(2020-08-02):
如题,设计了一个最简单的TDC,后仿发现一个信号上升太缓慢了,可能是因为驱动了太多D触发器,怎么能让他上升陡峭一些呢?已经给他加了一个buffer了

网友A:
你有好多选择。
1:drive的那个寄存器,可以选用drive strength更大的cell(比如X4/X8的cell)。
2:使用Buffer tree. DFF推2个INV;每个INV再推2个INV(这一级有4个INV);然后每个INV只推2个DFF。(tree的结构也能更改。)

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/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(1/2节免费。话不多说,看疗效):
https://ke.qq.com/course/package/24207

网友B:
那就多加buffer,如果fanout太大我们都是大量使用duplicate reg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有好多选择。
1:drive的那个寄存器,可以选用drive strength更大的cell(比如X4/X8的cell)。
2:使用Bu ...

非常感谢您!学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多加buffer,如果fanout太大我们都是大量使用duplicate reg的

好的!非常感谢您